方正电脑SF2/648D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09-24):
方正文博310电脑,SF2/648D主板。雷击后外加网卡IC被炸裂,通电后显示器无显示,代换显卡后有显示,但一进入XP界面就死机,后重新安装系统。但无法安装网卡和声卡驱动,一安装这两驱动光标就停止不动,电脑死机。

网友:
看下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要不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南桥 挂
相信雷不会和你开玩的

网友:
拍雷劈了,还能开机做系统。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