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普845GL杂板复位偏低

楼主(2008-09-24):
故障:主板CPU复位0.47V   PCI复位0.18  其它除复位外电压正常不跑码
我查了两天,还是没头绪,请问应该怎么查的!!!像这样子的故障有没有通病的哦?
注CPU复位经过的R510电阻另一端电压有1.74V

网友:
全板无复位,按你所说时钟正常,查一下与复位键相连的74门芯片

网友:
追复位针对吗?

网友:
我追了一下复位排针,过电阻进南桥还有到1117三端管3.3V输出端,真晕

网友:
网卡/IO坏了都会引起这种现象,换了试下

网友:
到1117那端是复位针接的上拉电压
在开关排针附近有没有门电路,有的话直接换一下试试

更换IO
还不行,把声卡,COM芯片,BIOS芯片取了测复位电压;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结果怎么再发上来

网友:
谢谢各位,结果出来了,换了排针旁边的门电路后故障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