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b单片IC电源启动困难求解。

楼主(2008-09-24):
一个悍马 350PW电源,使用2500B单芯片,一开始能启动,但有吱吱声,再后来就没法启动了。拆开来看,两只680UF的初级滤波电容虚焊,补焊后,依然无法启动。测其绿线和紫线待机电压均正常。请高人指点。

2500B待机电压:

    待机电压(V)   短接绿黑线后变化的电压
1:  2.41
2:  0
3:  0.01
4:  0
5:  0
6:  0.78
7:  0
8:  0.02                                      1.8
9:  2.16
10: 2.16
11: 5.06                                    0.43
12: 0
13: 0.02
14: 0
15: 5.06
16: 0

网友:
查看负载那几个大功率整流管,我修过和你那一样的故障,也是吱吱叫,整流半桥穿了一边.................!

网友:
你说的是整流桥还是肖基特二极管?

网友:
启动电源.有吱吱声.过流了.

网友:
检测过了整流管和肖基特二极管,均正常。

网友:
我痛哭流涕,损失惨重-------一个开关管被击穿了,罪魁祸首竟是整流滤波电容虚焊。

网友(2008-12-13):
初级滤波电容不良回引起电源高频鸣叫  也就是吱吱声

网友:
去看一下吧  关于AT2005B的 希望对你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4218-1-1.html

网友:
一百悦电源392W也采用2005B,绿线和紫线待机电压均正常,短接绿黑后风扇不转。测试2005B芯片各脚电压与楼主的一样,测12V、5V、3.3V对地电阻都不为零,拆下主开关管D304X测量,两个都是好的,次级管三个也都是好的(拆下测的),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开路的电阻,鼓包的电容等,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一百悦电源392W也采用2005B,绿线和紫线待机电压均正常。短接绿黑后风扇不转,测各输出电压除紫线有5V外,其它都为0V。测试2005B芯片各脚电压与楼主的一样,测12V、5V、3.3V对地电阻都不为零,拆下主开关管D304X测量,两个都是好的,次级管三个也都是好的(拆下测的),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开路的电阻,鼓包的电容等,不知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