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52X光驱 改装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有一个多余的BENQ 52X 光驱,想拿它来当作CD机用。

可是前置面板上,只有以下的四个按键:
音量- 、音量+ 、播放/下一曲、 停止/开仓 。

再想加多几个控制按键,如:暂停、上一曲、 后退、快进 等。

如何加按键?请问谁有  BENQ 52X 光驱 电路图

同时,我也想问, 可不可以在IDE接口,接外部VCD视频解码器电路?(这个只是想实践一下)
另外,VCD视频解码器电路 在哪里有得下载?或者,在外边买个现成的解码器 要多少钱?

网友:
解码电路不能接到IDE口,可以接到光驱后面DIGITAL借口试试,如果不行就得拆开光驱,找到DSP芯片的RF脚,单买的解码板一般都是单线板(数据线和地线),现在这种板子估计买不到了,要有也就几十元(可能的话找一个老的光驱,因为cd一倍速就够用了,RF脚还好找);看看控制板上有没有标着其他键的位置,没有也就没办法了

网友(2008-11-24):
以前在广州解放路见过有用IDE接口的DVD解码板(有遥控),早期的DVD播放机用DVD ROM加解码板组成的 ,
不过现在DVD全新都150到200,杂牌的,不过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