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飞利浦107c6 电路图啊!!

楼主(2008-09-24):
各位大虾,我的飞利浦107c6 显示器开机时模糊,过一会就好了,打开机壳发现R3655、3656都烧焦了,哪位能告诉我阻值是多少啊!!!
再是为什么烧的的呀,还有别的毛病吗??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是串联的吗,3655 150K、3656 180K,从107T6图上看的0.5W.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应该是串联的,我从107S5的电路图上看过,也是150K和180K。就是没有107C6的图!!唉!!不过应该是差不多的。不知道烧它们是为什么烧的,是不是别的地方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