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P221Y代换

楼主(2008-09-24):
修了一个世纪之星的电源TOP221Y烧开了,手里没的TOP系列的管子请问它可以和谁代换...........!

网友:
TOP221Y是宽电压范围的单片开关电源模块,不是三极管。

[转帖]TOP221Y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
http://www.zymcu.com/other_file/power/top221y.htm

内框图:

电路图:

网友:
那我这个电源不是费了.....................?世纪之星干吗用它做辅助电源管

网友:
TOP221Y 不贵的,也是常用件了。外围简单,好多电源都用。

网友:
我现在生产用的TOP224也就五六块钱的样子,如果市场买不会超过10元,也很多的.

网友:
市场上很多的,top221-227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