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电机不转

楼主(2008-09-24):
一块希捷80G 酷鱼7200.7硬盘,并口。在使用中电脑突然重启,然后硬盘就不行了~~
感觉硬盘电机好像没有转,硬盘有吱吱声,主板认不出。测量电机的三相供电只有0.4V,
看论坛上的资料有说八爪IC或者驱动芯片坏的~~~测八爪一侧的四只脚都有电压,正负相对,
另一侧没有电压。对比好盘,电路板上有一个貌似1117的元件,测电压正常。
应该是电路板坏了~~用同样是希捷80G酷鱼7200.7的好板换上,电机好像还是未启动,
但是能感到硬盘有震动,电机电压上升到12V,正常应该是4.8V左右,两块电路板只有
电机驱动芯片和八爪芯片不一样,这样是不是说硬盘的电机坏了???还是我的电路板代换不对??

网友:
主控芯片100274360.八爪供电.电路板上貌似1117的元件.供3.3v

网友:
就没个人唻看看吗????

网友:
我的硬盘也是这种型号,打开一看是电路板与电机的触头氧化了,清除氧化层就好了。

网友:
电机电压上升到12V,也许电机就坏了。可以测下电机触点的阻值。看有没有开路或短路。

网友:
测下电机触点的阻值
'''''''''

网友(2008-12-25):
这个硬盘确实触点特爱氧化 不过我清除过好几块也没见好一块 楼上的是怎么清的 借鉴一下

网友:
换块线路板试试。

网友(2009-01-28):
如果电路板你确实修不好的话又想要硬盘的数据那么多找几块主控为10027的板来试下,注意驱动芯片必须一样哈,因为这个3.04的固件对板的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2009-09-07):
我的也有这个毛病,请教高手

网友:
还是先换块电路先。 看换电路板上去是什么现象再说。

网友:
希捷硬盘 好多问题都是电路板的原因

网友:
我也有一块40G的,也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
我记得效率源的专修盒子好像可以修复这种毛病

网友:
LZ要是懂硬盘修复原理,就能解答你的疑问,电路板坏是肯定的,硬盘电路板的代换要求,一是电路板PN要一致,二是还要把坏板的ROM换到好板上才能识别;三是有些电路板无ROM,要加焊ROM,然后专业编程,总之,一言难尽啊

网友:
修ST的盘不是这样看的,主要是看COM下的信息,

网友:
谢谢版主,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