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EC K3570如何代换

楼主(2008-09-24):
方正的品牌机,使用时经常死机. 拿到手使用3DMARK03测试,蓝屏代码为0X000000EA. 还曾报过显卡驱动程序错误.
使用的是845GL的板,怀疑内存问题,更换后偶尔使用正常.
后拆机检测各电压正常,就是插电源插头就自动开机.
检查时感觉NEC K3570(第二张图红圈的那个)温度较高,寻找代换.
谢过了先!

网友:
看样又是sb了。

网友:
检测NEC K3570D的电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客户还等着维修结果.

网友:
会不会CPU座旁边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A:
这个地方,用其它NMOS都能代。温度高,应该是电流太大,打一下S极的对地阻值

网友B:
象电容容量不足或是漏液了,有时很难从外表上看出来

最好还是测量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 软件没问题的话  那很难维修的 换板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用其它NMOS都能代。温度高,应该是电流太大,打一下S极的对地阻值

S极对地阻值数值,一直会跳到0(溢出,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拆下后打对地阻值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电容容量不足或是漏液了,有时很难从外表上看出来

最好还是测量一下

我也有点怀疑这个问题. 拆下后检测过.(周围的电容使用的是16V100UF的)

网友(2008-10-29):
NEC K3570和北桥温度异常高    我的也是一块这种板   跑00 C1  00  再就不动了  电容正常   其它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2009-02-24):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有一块技嘉K8NS-OO 的版子,这个管子温度也是很高,先换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