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69电源修复后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此机是电源欠压保护问题,3842的7脚12V供电太低,查电位器VR501的一个接地电阻R508(20K)变值,换上后修复,可是开机现在出现左右两边有像波浪一样弯曲在跳动,正个画面也在抖动,把刷新频率调到60跳动就慢一点,调高就更快,主电压55V,升压后124V(1024X768),调为800X600一样抖动,查过300V B+ 80V 二次 这几个电容没有问题,上个图给大家看看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 电位器旁的电阻一般有个120K易坏,20K电阻没遇到过.再仔细查看

网友:
问题是现在次级电源已经修好,本人认为应该是二次电源部分有问题,就是调刷新频率到60就好一点,调高就跳的厉害

网友:
整屏扭动,明显的交流干扰。刷新率高扭动快也符合带负载能力差。重点查整流全桥和 B+ 滤波电容

网友:
B+滤波查过了,带负载能力差的话应该怎么试啊

网友:
本人也正在修一台联想机,电源部分3842及外围烧毁,恢复后,有和楼主同样故障。

长时间工作电源管温升正常,现分不清是电源问题还是行扫描问题,郁闷中,谁能提供一种办法,能分清是电源故障还是行故障。

网友:
这可能是干扰了,查滤波电容,枕校电容

网友:
我的故障机已找的故障源,问题已解决。由行输出变压器引入的同步信号经过一部分阻容元件,其中的原件损坏,造成电源振荡频率与行频不同步,而造成图像波纹干扰。

网友:
电容就不要说了,我也知道电容,第一次查的就是电容

网友:
哪位还有高招~来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