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不能用,上诊断卡能跑代码,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24):
有一顶星848主板,装完系统后不认识网卡,后发现是PCI槽问题,但上诊断卡能跑代码正常,换PCI显卡后,也能进系统,但没有显示,是什么问题,还请大家指教,多谢

网友:
检查PCI到SB的数据地址线 很好判断 有可能是SB坏了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