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100本本用光驱读光盘,屏闪,一会有图像一会无图像

楼主(2008-09-24):
东芝的2100本本,读光盘显示屏总闪,不读光盘正常,能是哪里问题那,是不是充电器电源功率不够那?
充电

网友:
电源不够呀,重点查查5v那组

网友:
东芝的本高压板都是五伏供电的。可能你这台五伏供电和光驱供电是一组的。这路供电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可以试下在5V供电的地方并一个电容试下,可能是5V供电电流不足引起的,如果不行就改下5V

网友:
用光驱做系统的时候不闪屏,可是进系统安游戏就屏闪,

网友:
不用考虑,焊接一下显卡上的那个连接长的那条屏线的插座,要是还闪,将屏线最左边的那黄绿蓝3条线,剪下来连接到最右面的那条棕线

网友:
是虚焊,通病拉 啊啊

网友:
这机问题太多,做的太垃圾了,我看到有人拿这机来修,我就叫他好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