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V2不开机

楼主(2008-09-24):
各位老师:
      V星845PE-V2 ,内部型号:MS-7154 VER:1.0,现象不开机.根据习惯,先量RTC电路(如图1),发现从电池出来3V电压经过C139后就没电压出来,晶振两脚电压为0V,更换C139后故障一样.C139另一端连电阻R209和SB,取掉以及更换R209,还是没电压出来,断开VBIAS这条与SB相连的线后,C139另一端也没电压出来.
问题:
1:是不是C139这一端根本就没有电压出来?
2:南桥有问题是不是也会引起C139没有电压?

3:这板除了要查RTC电路外,别的地方还要查那里?注:IO W83627THF 和MS-7都是好的.

网友:
测一下JBAT,看是不是跳线跳错了。

网友:
跳线没错!12脚有3V电压.

网友:
无极性电容只通交流,不通直流。未触发前,C139靠南桥这端无电压应该正常。

网友:
VBIAS通常只有0.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RTC电路的检查标准

1,跳线上有电压
2,32.768起振

网友:
跳线上有3V电压,晶振和谐振电容均换过,都是从好的板上取下的.还是不开机,现在不知道这板从那里下手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