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HK400-55AP电源图纸

楼主(2008-09-24):
烧了一个R5电阻,无法判断阻值了,哪位大虾能给个图救命!?

网友:
我看照片上是绿x黑金,你把电阻取下看能否在其他地方看到绿后的色环。

网友:
上面的被水印遮盖了,另发一个

网友:
51欧姆吧

网友:
谢谢大虾的答复!这个电阻虽然烧得面目恐怖,但也还没挂啊.咋又点不亮主板捏?郁闷了...

网友:
查一下绿线和紫线有没有5V的代机电压,然后查一下输出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或者开路,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个电阻没坏,是它温度太高,把胶给烧黑了

网友:
修电源,,还得来没找个图纸..其实大都份原理都一样..特别是辅助电源那部份.

网友A:
这个不坏也先换了再说

网友:
从照片上看及楼主说很烫,可分析出: 这个电阻 不可能没坏。
不信,你在线测下他的电压,算下电流。。。

使用在300V的电压环境下,你用9V/15v(万用表电池)来测,他的电阻值可能“被测量成正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坏也先换了再说

你这样修只能扩大故障范围,论坛的至顶贴有辅助电源的讲解,和这个电源的电路图是一样的,你先看看再说吧

网友(2008-11-16):
我的电源也是这个问题,不知是如何修好的,要有一张图就好了

网友(2009-10-26):
我的电源有一个管子炸了  是副电源那块但是型号看不清楚了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