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45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8-09-24):
一块845gl的主板,插上网线就死机,不插网线正常使用,量各点电压正常,没有示波器,没量波。请各位高手赐教从哪里入手维修

网友:
换一个PCI的外置网卡测试,如果能正常使用.那就是集成网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谢谢回复,网卡是外置的pci。。。插usb的网卡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进入CMOS里面设置一下吧。或者清除一下。还有你的网线有没有加入什么域之类的?

网友:
请教在bios里清除哪个部分?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在线等待中....................

网友:
进系统死机的话,网卡驱动不匹配也可以造成司机的哦。

网友:
换个网卡吧,或把网卡换个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