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奇怪问题,请救

楼主(2008-09-24):
一块迈拓盘,型号是6Y080L0    CODE:YAR41BWO  NMGA的那种,开机时找不到硬盘,认盘非常慢,认到盘的时候是工厂别名,但是反复几次感觉盘体热的时候能正常认盘(进BIOS时能看到6Y080L0 81G 这时正常了,再次重启可以正常使用了,只要不是长时间断电,这时重启都会能正常起动正常使用),我用三千工具做SF,刚开始的时候好几次进C区能做完,但是出来后不能正常识别进A区;还有几次不能在C区做完),但是这次做完C区后能正常进A区,然后从A区做,做了12个小时,正常做完,用MHDD扫的时候发现效果非常好,只有6个白块,其他都是一和二那种块。认为这次可以了,但是断电十几个小时后,还是出现刚开始不认盘的现象,时间很长,认到的还是工厂别名,反复重启后又能正常使用了,进去后就一切OK,在这期间如果短时间断电再进系统都能正常进,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呢,重定主头能行吗,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看下L7250E和边上那个SO8的MOS管有没有问题,特别是有无虚焊。

网友:
电机转一会,盘体发热后能正常使用,刚开始进不去,很慢,有时认工厂别名,二楼兄弟说的那个元件电路板上没有找到,我也感觉 是不是虚焊的问题,但是在哪里看呢

网友:
一开始LZ就应该先换个电路板试试
象时好时坏的不稳定故障一般是电气类故障,也就是电路板

网友:
刚开始不进不去系统的时候就换过一块板子了,现在还是这样,进不去的时候能听到磁头咯的一声响(是不是重新复位),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啊,这样情况早就应该换板看下了,SF有可能跑死的呀。

网友:
这块盘好了吗,用了好几天了认盘也比较快了,没有出现认不到盘的现象和认成工厂别名的现象了,可能是磁头粘连的原因吗

网友:
磁头不稳定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