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东芝笔记本,用光驱做系统没事,可是进系统后,用光驱,屏就开始闪?

楼主(2008-09-24):
东芝笔记本,用光驱做系统没事,可是进系统后,用光驱,屏就开始闪?不用光驱屏正常,

网友:
光驱不会引起屏闪吧!先看看会不会是一些经常引起始闪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是否正常,一般光驱不会影响屏,是不是屏灯管有老化,或高压不良现象。

网友:
那你就把光驱去掉,看看液晶屏还闪不?

网友:
有可能欠压了呀 !~~ 你用光驱 然后 查下 高压板的主供电和控制脚 这个是个人认为的  有可能说的不对 请各位指正 如果查出来了 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