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获取IP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现有以下现象:
1。有三个网卡。其中有一张在接上以后老是闪断,可能二秒一次,但可以上网,看网页,聊QQ问题都不大,就是玩游戏由于老断线而卡。其它二张网卡接上以后无法获取IP,手动输入以后,只有上传数据包,下载数据包为0,无法PING到路由。
2。换用别的电脑上网,一切正常。
3。系统,并且杀毒,这种现象还是存在。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电脑是台式机吧,那样有可能是那个槽不好用了,换个槽试试,有时槽不好使也是那样丢包

网友:
三个我都换一了次,可是还是不行,我想是不是主板那儿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所有槽都换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
是的。我所有的都试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网卡在别的机器上表现怎么样?????

网友:
你试着换一下电源试一下,,上次我修到一片板就是没声音,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后来修了一个电源就把那电源换上去没想到有声音了,

网友:
你用别的PCI设备试一下如还是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南桥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你测量一下PCI的AD值啊,检查阻值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最好找一个别的PCI设备试试,好检测一下是不是PCI或南桥的事

网友:
碰到过路由器跟网卡不兼容导致不能无法获取IP的情况。

网友:
PCI或南桥怎么测,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把集成的网卡和寄存芯片拿掉,有屏蔽跳线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