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推荐一本书吧!

楼主(2008-09-24):
正要学修显示器,想先从CRT开始,摸不着头绪,请各位前辈们推荐一本比较系统的,通俗易懂的书吧!DVD光盘也可以。
到哪能买到?感激不尽!

网友:
显示器维修技能实训

作    者  杨辉
出 版 社  科学出版社
书    号  03-018134-4
责任编辑  开本 26.
出版时间 2007年1月 字数 千字
装    帧 平装 印张 0
带    盘 否  页数 269
定    价 ¥26.0
这本书你可以在当地的书店看看.还是不错的.我是在学几个月后才托朋友在西安买的.~不过呢书本上也只是讲个入门的方法.想要修精还是得要实际操作~
      因为初次接触维修这个..如果光是看理论就会产生心理负担.建议.实践为主.~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再去看理论~

网友:
购本站的就可以了,还用问???

网友: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