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高手

楼主(2008-09-24):
IBM R51 电池开机正常,拿掉电池用电源,接上电源待机0.26,东芝芯片发烫,换过东芝芯片还一样,求助高手帮忙呀!

网友:
看看东芝芯片外围,有没有小电容掉的,

网友:
没有掉东西  不知道有谁修好这个问题的没

网友:
待机如果是0.26那可能是板子上有短路.

网友:
看看南桥,这问题一般好找

网友:
待机电流太大了,隔离保护电路这块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