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PCIE显卡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24):
有集成的显卡就有没有问题!只要一插上独立显卡就反复跑98后自动断电,大家帮帮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打一下PCI-E接口电容对地电阻值

网友:
检查一下PCIE的 SM总线是否正常。再就是检查一下PCIE的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线的对地阻值已经对地打过正常。SM总线好像没有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