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开机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报警怎样修理,谢谢?

楼主(2008-09-24):
IBM X31开机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报警怎样修理,谢谢?
开始时为背光升压无12V电压,测试为TB6250第33脚没输出高电平,短路Q7的4,5脚强行加电后出此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安全芯片忘了装上吧  一般就四声报警

网友:
谢谢,安全芯片是1394接口板吗?

网友:
嗯,是带1394那个....

网友:
谢谢,有时间多交流,我只是业余爱好,不是专业维修工。谢谢了

网友:
安全芯片一定要装的,特别X30 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