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2台白屏故障机

楼主(2008-09-24):
明基FP71G+  白屏.. 屏保险OK  旁边滤波电容短路 拆下电容测试电容OK 因此判断为屏坏!

  ENVSION 组装液晶   花屏  更换屏线驱动板 故障依旧 准备刷程序 编程器电阻冒烟。。因此判断为屏坏!

网友:
再挽救挽救它      修不常见的故障 需要更多的耐心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言语,编程器烧电阻与屏有何关系,又不用给屏编程。

网友:
呵呵 白屏的 一般 就去求了

网友:
70%的白屏问题应该能修好.仔细去研究一下屏的供电电路吧.

网友:
武断 毫无根据的武断 屏怀不是电压短路的主要原因 屏上的电路才是短路的原因

网友:
大哥们  明基的那台太郁闷了  有2条屏线到屏上。。 一个电压是3.3V 一个只有2.6 有时候只有1.5  .。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他的正常电压  既然屏上有电容短路  那么要不就是解码芯片 要不就是那个什么8脚的。。   我也没办法判断是不是他们坏  脚位定义没有

网友:
我想像楼上兄弟说的那样 再挽救一下benq 但是这需要大哥们的关怀和帮助!!我和FP71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修屏挣钱啊, 不过别要的太多了,太多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