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完整的温度曲线?

楼主(2008-09-24):
如何设置完整的温度曲线?
想了解怎样掌握完整的焊接和拆焊温度曲线,就是预热温度和时间、焊接温度和时间、回流温度和时间等等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
设置

网友:
给哪个设备设置?各种具体的设备都不相同。还有些自制的设备根本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问问题要把问题写明白。即使写明白了也不一定有人知道,维修行业里除了工厂专业做过的,买大型设备的人很少。

网友:
哦,不好意思,我是自制的设备,温控器可以做多段设置,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我自己试试。

网友:
论坛工具版块有很多自制的BGA工具的实际例子,有温度控制的也有简易的,去读一读没有坏处。

网友:
最少也得4个温区,第一预热、第二预热、工作区(焊接区)、冷却区,常用焊锡183℃可以充分溶化,到工作区时一定要高出此温度,但不能太多,不然容易伤到板子。整个过程大概5分钟左右,预热时间要长一些,焊接时间不要过长,20-30秒就差不多了,自己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多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