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不吸锡怎么办啊。

楼主(2008-09-24):
1。我的烙铁头就是不沾锡。搞的我心烦。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2。我烙的东西点不是很光亮我师傅老是说我。
请各位朋友帮我一下给一点经验过来。

网友:
我用你说的方法试试看吧

网友: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烙铁没通电时放入松香里,等到它完全加热后就可以上了,自己也干净了

网友:
我试过你放松香里面出来就滴松香没一点用呢是不是氧化的太多了啊我用纸擦拭一下看。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

网友:
不是的,你一定要等到松香沸腾了才取出来,一看就知道了,不要松香一化就取出,那样是没有用的。时间要长,当然烟也会大而多!!

网友:
知了谢谢了啊。但是那样会不会太浪费松香了啊 :)

网友:
不上锡把焊笔上的氧化层擦掉就行了

网友:
烧热了 放在湿海棉上擦几下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吧
如果烧热了放在湿海绵上可以擦几下可以的话
那证明已经上锡了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烙铁头的质量不怎么好吧
买个质量好点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