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全板无复位故障的检修

楼主(2008-09-24):
客户送修一块昂达945gac主板,故障为开机不跑码,测试卡reset灯常亮。不接硬盘强制关机,机箱面板灯灭,但cpu风扇还转,测试卡上12v 3.3v 5v reset灯微亮(比正常开机稍暗些)多次测试一样的结果。一通电既是这样。测ps-on有3.8电压,12v有5.3v电压。判断电源故障,测试电源各路电压正常,更换新电源正常跑吗,但是正常启动后,无论是软或硬关机,都是自动开机,无思路了,请教老师可能是受潮或加焊io,也没解决问题。在cmos里有相关电源选项设置,故障排除,以上故障很简单,给大家个经验,以后遇到相似问题不要走弯路,特别是电源有可能引起的全版无复位。
注明:故障电源为1个月新电源.

网友:
好好借鉴一下下次有可能遇到 是不是清零一下CM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修板我只用自己的好电源,从不用客户机上的电源来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