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有台联想L193检查屏电路的保险烧坏,换了后就黑屏指示灯闪烁,之前是白屏。想请问一下步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
指示灯是什么颜色.断开屏供电保险是否能恢复正常.

网友:
指示灯是蓝色,断开后又是白屏!!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短路了,而的屏保险又换大了点 所以引起电源过流保护

网友:
那么该怎么办??请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