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烧了,数据能回来吗?谢谢,在线等 已解决!!!

楼主(2008-09-24):
硬盘烧了,数据能回来吗?谢谢,在线等

希捷的7200.9 250g硬盘 并口,型号是ST3250824A。硬盘插头反了,冒烟了,有个元件c602鼓起来了,插电以后没有任何反应。刚才浏览帖子说那是个保护用的二极管,可去掉,一想数据和保修不能兼得,就用钳子弄掉了。再加电,能转了,能听出电机在加速,到最大速度时先是磁头响了一声,然后在音圈电机(也就是硬盘靠近接口的角落处)那里传出一声呈降调就像加速旋转的东西刹车的声音,持续约半秒,然后就是磁头嗒的响一声,然后就是这两种声音交替出现了,周期1秒多的样子,很有规律。我这里的细胞实验室恰好有无尘台,就拆开看了一下,磁头就是在靠近中轴处和中轴向外1/3个盘面出之间摆动,别的就不会看了。

我的问题是:
1.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电路板还是机械部分
2. 换电路板能解决吗?
3. 换电路板能解决的话,不换bios芯片,用easyrecovery等软件能恢复数据吗?raw格式恢复也可以接受。
4. 换电路板不能解决的话,都需要再换什么啊?得多少钱啊。
5. 最关键的问题,通过维修使硬盘能用,自己把数据恢复的可能性有多少?修硬盘的地方恢复数据费用太高了。

谢谢,在线等。

网友:
首先你有没有无尘台都不应该拆开,不是说谁都不能拆,就你不能拆,因为你没有哪个经验。

其次如果没有拆过,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找一块合适的同型号几个编号能符合的板子,或编号接近把ROM焊过去,就可以解决。只要能正常运转也不用做什么数据恢复。

但如果磁头或电机或内部放大器损坏,也只有找专业公司了,我不认为你能修出来。

网友:
谢谢管理员,的确没有拆硬盘的经验,莽撞了。

硬盘拆开后只是掀开看了一眼,没动里面,原样安上了。

那现在的奇怪的声音能肯定是电路板损伤引起的吗?或者电路板损坏的可能性有多大?磁头等部件损坏的可能有多大?

不想自己修啊,想在找人之前先有个谱。

网友:
我也刚遇到这事不久,情况和你一样,我的是WG的硬盘,找来一样的板换上再换上BIOS,也是会卡卡响...,发到专业的修盘公司说磁头也坏了..

网友:
呵呵,这盘问题大了,你要想要数据那得1000多大洋了,盘你都敢拆,牛人一个,如果你没有拆盘的话,还好说,花不了几个钱,虽说你是在无尘台里拆的,估计里面也是进了尘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硬盘的上盖下,密封条上有长年积压的尘土,你拆盘时如果不清理,一拆盘全进去了,想清理干净,难上加难呀。如果数据不重要,那就报废吧,如若重要,那要认钱也能搞出来,自己是不行的。

网友:
如果是磁头坏了可怎么办啊,得花多少钱啊。

准备明天找修硬盘的先换上新电路板,如果能正常转就再换rom。不能正常转就先不修了,等找到熟人再说吧。就像看病,没有认识人真的不放心啊。

不知道这样行不,只是电路板坏的硬盘换新电路板不换rom就应该能正常运转了吧,换了rom就能正常读出以前的数据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越听心越冷啊,楼上的让我心如刀绞啊。

数据介于重要和不重要之间,没有非要不可的,但有比没有强。

完了完了,怎么办啊。

网友:
不是说你,没有经验的人经过拆装,机械位置要变动的!
硬盘厂家做盘的时候是先装好,再写从伺服口写伺服信息,再贴封口条的,你知道厂家为什么这样做吗?写好再装不能保证成功率才这样做的,所以即使有无尘室也不能随便拆的。一者无尘室有不同级别,硬盘的无尘要求很高的;二者机械位置不能保证丝毫不差!

网友:
谢谢管理员,管理员解释的很详细,我的心情也很失落。

现在换电路板我的数据能恢复的可能性有多大啊,能超过20%吗?

今天要失眠了。从明天开始攒钱,等有了钱就去恢复数据。当前先换电路板试试,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先放着,反正数据也放不没。这样想心情就好一点了

再次谢谢管理员张先生,深入浅出,获益匪浅。

网友:
呵呵  250G的希捷7200。9的盘你都舍的自己开盘啊 ,我都心疼啊,这下好了没有1千5估计没有数据恢复公司给你开了 :L

网友:
谢谢楼上所有兄弟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可能是那幸运的一小部分啊。

今天通过熟人找到了一个修硬盘的朋友,同样对我自己开盘的行为表示震惊。经过检查和治疗,问题解决,现在汇报一下。

本来就是插反了后烧了一个保护用的二极管,经过我暴力拆除二极管后(用尖嘴钳,不是电烙铁)把电路板上2个焊点之一的全部焊锡都从电路板上扯了下来。这块焊锡下面有两个点,都连在二极管的一极上并互相联通,现在没有了焊锡,就断路了。这是硬盘异响的故障原因。我的开盘动作幸亏是在无尘操作台上,这个操作台无尘到什么程度我没看说明书,样子就像电视里演的那种进行生物实验用的密封的透明箱子,边长1米左右,面向操作人员这一侧有两个洞,上面连这一副手套,箱子内部和外面是完全隔绝的,我们现在进行的细胞学、肿瘤学和病毒学的研究都用这个,开机后30分钟才能进行实验操作,加上硬盘一直在硬盘盒里当作移动硬盘用,所以基本上没有灰尘在外面,所以这个操作对硬盘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开盘后只是掀开一个小缝看里面的运转情况,没有动任何东西,所以比较万幸,里面似乎没受什么影响,至少目前看是这样。修理师傅简单的飞了一根线,硬盘就能正常读写了,声音也正常了,他同时警告我,自己开盘后最好别存重要东西了。刚刚买了一个500g的硬盘,把东西全部倒了出来,才松了口气。

教训:很多东西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有很多原理自己也根本不清楚,认识不到开盘的严重性,让所有懂的人都震惊了一把,无知者无畏啊。
      故障能从小弄到大,才懂。
      下次不太可能再这么幸运了

250g的硬盘还能用,以后就专门装游戏吧,丢了也不心疼,正好以前专门装游戏的120g硬盘不够用了。
我主要用笔记本,3.5寸的硬盘都是装在盒子里用的,那我这个开过盘的硬盘在这种非连续使用的情况下应该能多撑一段时间把。

最后,在此谢谢楼上兄弟们的关注和帮助,谢谢。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硬盘插头不是防呆设计的吗?这也能出错,霉啊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没伤到人就算好了。下次可别乱拆电源啦,还用上钳子啦

网友:
真是运气好啊,这样一整都没有搞出问题呀,LZ你应该去买下彩票啊 :lol :lol :lol

网友:
换一块一样的电路板,只要没有拆开硬盘,修复率应该很高,你这样一搞,没多在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插头不是防呆设计的吗?这也能出错,霉啊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没伤到人就算好了。下次可别乱拆电源啦,还用上钳子啦

虽然防呆,插不进去的,但可以接触到针脚的,我曾烧过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