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12V

楼主(2008-09-24):
有一块CU-810(E)的主板。不触发,我不小心摸到CMOS电池上(当时没有电池)开机了但是我看诊断卡上没有+12V。我查触发,都正常,是那里的问题啊。我怀疑是1117M3芯片坏了。有多在可能啊。
我还是个初学者不懂请大家帮帮忙
另外1117M3芯片可用什么芯片代换啊

网友:
晕说重点啊 都是在学。你知道大概是那里的问题吗
我师傅回老家了我不懂呢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也不能触发,南桥坏也不能,32。768坏也不能,与之连接的电容坏也不能,南桥没供电也不能,你自己仔细查看了,论坛上多的是,自己仔细找一下了

网友:
12V是从ATX供电器直接进来的。跑线路查。

网友:
我知了我去查查看啊谢谢了。

网友:
1117是个三端调节器。通过一个端的调节来达到要输出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