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倒霉把HP N6000弄短路了。

楼主(2008-09-24):
原来HP N6000 只是CPU虚焊。。我换MAX1987时, 不知道这么的弄短路。。
现在整个板子,不知道这么修了。。
CPU底座下电容,都接地了。。
cpu
cpu虚焊

网友:
第一,看芯片有没有装错第二,仔细观察有没有连焊的地方,第三,你焊完了加电了吗?是不是芯片本身存在着问题。总之认真仔细是关键,然后慢慢的找原因吧。你只动过这一个地方找起来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耐心查查会有结果的,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CPU挂了引起的短路~

网友:
跟CPU没关系的,,原来按住max1987能开机的。。

网友:
手上有差不多的板子 也是VCORE部分短路 测量上是北桥挂的几率很大,不过感觉应该不会啊! 这个板原始是可以亮机的,没时间修 这板子还在一边扔着! 等楼主修出什么结果一定要上来告诉一声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