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不开机问题求救!!

楼主(2008-09-24):
T21 待机是:0.03A  按开关键从:0.05到0.03到0    是不是哪一部位短路了。

我加焊了: ADP3421 3410  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T21 待机是:0.03A  按开关键从:0.05到0.03到0
待机时,电流最小,电流正常范围应该在0.1-0.2左右,开机后如果电流迅速增大,则有可能负载有短路的情况,不过你的这个情况好像是断路,没有启动起来,你先看看开机键一端有没有3.3伏电压,再检查待机电路和系统单元电路有没有3.3伏和5伏的电压。

网友:
估计还是3421的事啊:你加焊不行要换一个3421看看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IBM 都有通病的

网友:
ADP3421 3410 一起换掉!有时光换一个还不行,这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有3421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了!!但我不会发,教我一下了

网友:
很简单 更换ADP3410就可以了

网友:
恩   通病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换了3对 ADP3421  3410  总算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修的只换ADP3421就可以

我修的只换ADP342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