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南桥发烫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24):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笔记本能开机,就是不亮,摸南桥特别烫手,换了南桥还是烫手,换的南桥保证是好的,南桥电压3.3V有点高,测量为3.4V,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了,少电压南桥也是会发烫的

网友:
会不会南桥附近的三极管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