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针单6的14.1XGA笔记本宽屏程序谁有

楼主(2008-09-24):
30针单6的14.1XGA笔记本宽屏通用程序谁有 有的话给一个 谢谢了
另外问下 单6正屏的程序能不能点亮单6宽屏
各位大哥 我的编程器 写入程序 为撒总是提示 说 :没有找到DLPORTIO。DLL 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 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好心的大哥在给通用程序的时候 麻烦再给个显示器驱动板烧录程序 先谢谢了
信箱: shangxin2000lj@163.com 或者13300616@qq.com

网友:
忘记说了 我是在把笔记本屏改装成液晶显示器

网友:
DLPORTIO。DLL 这个是编程器必须的DLL文件 要复制到编程器所在的文件夹 一般编程软件都有这个dll

网友:
屏幕型号是B141XG10
宽屏的是LP141WX1

网友:
单6正屏的程序可以点亮单6宽屏但是显示不一样,宽屏就满不了!没有找到DLPORTIO。DLL你是复制到桌面的快捷键不是发送到桌面的就会这样!

网友:
不是 我的刷新程序坏了 好象是确实少文件了
如过你手里有的话帮忙上传一个吧 兄弟

网友:
我的原程序是 RTDTool(升级安装工具).rar

网友:
谢谢了 老大 呵呵 我用的是乐华的通用驱动板

网友:
终于点亮了一个笔记本的屏了  唉  不过 屏幕好象碰住了 有点损伤 不影响使用
B141XG10这个点亮了
还有个
LP141WX1的宽屏没程序 哪个好心的老大 帮忙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