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本子,老烧CPU供电管

楼主(2008-09-25):
三星的本子,通电几分钟,老烧供电管,换了还烧,只烧其中的一组,电源管理片换过,还是这样子,
场效应管
也换过,请高手指教
cpu
cpu供电

网友:
电源管理片为LTC3735EG

网友:
哥们有短路的地方吧,,好好好查查没有短路地方是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控制IC和MOS管一起换试试:如果你真修不出来:那给这一路上的都拔掉用:那一路好的也行。

网友:
查下这路的电容有没有漏电,同时把MOS管子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先查清,是烧高端管,还是低端管,还是两个一起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