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936焊台发热芯的质量?

楼主(2008-09-25):
936焊台发热芯有两种,一种是A1321,另外一种是A1322,  A1321用国产的经常会出现温度400℃以上失控和温度不准确的问题,
哪个大师知道如何鉴别A1321发热芯的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936系列1321是进口芯的,A1322是国产芯,原来用的什么型号就买什么型号,焊台电路设计的也不一样!安泰信是专门的两线的芯,快克是1321的,三剑936的应该是1322

网友:
A1321的原来是进口的,但是现在也有国产的了,价格在12块左右,就是有的厂家质量比较不稳定,所以想知道怎么去区分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产的1321应该叫假的或仿的。头不是也有假HAKKO的,没办法,只能看价格、和信誉什么的

网友:
从一个SMT论坛上找到的,看起来写的比较专业,希望能帮到楼主
如何鉴别A1321发热芯的质量
自2006年后半期起国内陆续出现了几家企业生产的A1321发热芯,虽然价格便宜,但由于国内技术标准不统一等各方面原因造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厂家使用了国产的A1321发热芯后出现了变压器烧毁、温度失控等不正常现象,还有存在焊台温度与烙铁头实际温度出现较大偏差等情况,大大增加了焊台的返修率;从成本上来说国产发热芯目前的价格在10-16元/只左右,进口的在23-25元左右,但如果出现了返修,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为确保国产A1321发热芯的质量,保障客户利益,根据实际客户应用反馈经验,总结了如下几点经验供大家参考以区别发热芯的质量。根据市场上流通的发热芯质量,具体将发热芯分为 A级,B级,C级不合格产品,具体分级标准如下(温度误差均比对传感器电阻为50欧姆的白光A1321):
A级 传感器内含铂金材料,传感器阻值45-55欧姆温度误差+15℃,线性区域250--530℃。
   B级 传感器不含铂金材料,传感器阻值54-57欧姆产品,线性区域250--430℃,温度+50℃,430℃以上易出现温度失控。
C级   传感器内不含铂金材料 54欧姆以下、57欧姆以上温度误差50℃-180产品线性差,极易出现高温失控,烧毁焊台电子零件。

注:线性度就是温度的升高度数与传感器电阻变大的对应值,通常线性是越大越好,越大说明能控制的温度能力越强

判断A级发热芯的标准:
1、 发热芯电阻的判断;
2、 引脚焊接牢固度;
3 、发热芯的升温线性
4 、高温控温能力

网友:
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容易区别的一点——发热芯的电阻值;A1321总共有4条电极,其中上面两条电极(绝缘管颜色为蓝色)是感温电阻线,用来测量发热芯的温度;下面两条电极(绝缘管颜色为红色)为加热电极,用来提供发热芯加温所需的电源。A级发热芯的感温线电阻都在45-55欧姆范围内,也就是日本进口的发热芯的感温电阻线最集中的范围;国产A级以下发热芯为控制温度,将感温电阻都控制在50-60欧姆范围内,具体的原因就是A级以下发热芯的电阻随温度升高的变化值不够,必须增加5个欧姆来改善,但是还是容易出现高温失控和线性不好的现象。A级发热芯在感温线中添加了铂金成分,使其电参数与进口发热芯99%相符。
第二点:焊点的牢固性;在装机时经常遇到发热芯电极掉落的问题,如果直接掉下还算运气好,但是如果焊台出到了客户那里电极掉线就会造成很大的质量事故,并有可能因此失去客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参数指标。这个指标的具体操作测试和最低标准就是把电极线与发热芯棒体呈现90度角并向外施以3kg外力拉扯不脱落。A级发热芯中部分可达到8kg以上拉力不脱落。
第三点:产品的线性与控温性;线性的好坏是评价一个焊台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而焊台线性的好坏100%取决于发热芯的质量。一般的发热芯是以350℃标定起点,然后分次以20℃为单位刻度不断提高或降低使用温度,并在使用过程中使用温度计测量烙铁头的温度(推荐使用日本白光191温度仪测量),偏差在+15℃范围内的质量较好,15-50℃超过此范围质量次之,50℃以上为次品。
根据市场采样测试含铂金材料的发热芯在45-55欧姆这个范围内的发热芯线性及其性能与日本产品相接近,(误差0--+ 15℃)350-530℃温度。不含铂金材料的发热芯线性很难做到一致性,所以容易造成机器温度调试难以统一,机器安装新的发热芯后出现温度偏高或偏低的现象。
第四点:高温温度控制能力,将焊台温度设置到480℃(同样也必须挑选感温线电阻值在45-50欧姆范围),如果焊台一直显示在加热,但温度始终到不了480℃,那这个就是温度失控了,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主要的情况不是焊台加热不到480℃,而是温度到了甚至大大超过了480℃但是发热芯给焊台的信号还是温度不够,这样持续的大电流造成了变压器或者其他电子元件的损坏,给客户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以测试时一定要注意两种发热芯传感器电阻值:必须挑选感温线电阻值在45-50欧姆范围的进行测试,否则测试结果无法对照日本参数加以判别出两者差别,
总结两者
含铂金材料的发热芯性能好寿命长,线性一致性好,其感温线阻值主要是45-55欧姆,常用温度250-530℃,误差±15℃;焊台不需要修改电路就可以准确控制温度。
不含铂金材料的发热芯温度高,误差大,寿命相对较短,感温线阻值主要是54-57欧姆居多,常用温度350-420℃误差20--40℃;小于54欧姆的温度偏高很多,控温范围300- 450℃;其他温度误差较大不合格产品价格虽然低廉但不建议采用,否则容易损坏焊台主机。
    在采用上述鉴别方法后,发热芯的质量就得到了控制,焊台返修率也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