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5):
插入电源(未开机).主板桥芯片.旁边的AMS1117 0532巨烫  主板型号:Sy-A8n-RL  NF3芯片  更换1117后还是一样

网友:
桥短路了啊,没得想的了,输出极对地阻值是0的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烧坏了,测量一下AMS1117中间脚的对地阻值,ATX电源应该也有短路

网友:
你 检 测 一 下 是 不 是 有  某 个 电 容 短 路

网友:
你量一下紫五伏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测3。3V待机电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测1117中间脚也行,你把网卡芯片吹下来再测,有可能是坏了

网友(2009-06-06):
最近得到一板子,和楼主情况一摸一样,查资料发现NF3 250gb桥坏的很多。没有好桥和bga焊接难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