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N的主板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8-09-25):
请问各位师傅,昂达A69N的主板开机点不亮。可是把COMS的跳线帽,从1-2跳成2-3后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了,进入系统后在关机就有开不了极了,请问师傅们这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CMOS电路出现在问题了,你查下CMOS电路!!!看看附 近的二极管什么的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