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Q5T3开机突然断电

楼主(2008-09-25):
开2秒显示BENQ画面就断电。。。重复开N次一样的效果。。我很气愤的情况下打了下它后面一下它就亮了,但是每次开很难打开,如果显示器正常运作不关,N天都不会出现之前断电的情况。。。。咨询下高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查二合一板吧。查驱动板。

网友:
应该查电源板  明基的通病

网友:
有2个电阻阻值换一下  2K

网友:
大家注意,别再下了,最后一个压缩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