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烧南桥问题

楼主(2008-09-25):
前段时间雷天,劈了几台客户的机,都是ASUS的865G,都是南桥烧爆,都可以通电,通电后没其他异常,只有烧了的南桥发汤,
有几个问题,
反正做开了,能不能把82801EB换成82801ER,增加R功能?
因为都在差不多的位置,都是从电话线进来,通过网卡烧的,网卡已经全废了,,此类故障还需要注意那些位置?

网友:
EB能代换ER,反过来应该也行,不过不会增加R功能,因为主板线路没支持

具体可以到INTEL上下载南桥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
具体的脚位不一样吧.应该不可代替

网友:
也许南桥还是好的,可能是南桥的供电管坏了呢?还是先查下南桥的外围电路吧

网友:
不能代换,因为针脚数都不一样

网友:
有两块杂牌845G,一块是8201EB,另一块是ER,都是同厂同型号的,表面看一样,所以有此构想,,,,,因为这两块板是好的,没吹下对比,,

网友:
另外LS的朋友,,,,南桥表面在中间位置已经爆开了,你说这是好是坏,,,,,,,,,,,,,,,,,,,,,,,,,,,,,,,,,,,,,,,,,,,,,,,妈的垃圾键盘,SHIFT键弹不起,一按回车就发出去,

网友:
这两天去找两块南桥回来试试看,,,我记得ASUS有类似的板,,,把他的BIOS里面的R模块导入到这BIOS试下看行不行的通,,

网友:
应该不能互换线路不支持

网友:
南桥都击坏了 还修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