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淋水后的板

楼主(2008-09-25):
最近收回一批淋水机,基本都可以开机,但部分开始出现发酶,
请问有什么洗板水比较方便找到?

还有一部分经常出现找不到内存,

因为都在保,所以找一些洗板水洗完后没什么味和痕迹的那些,用天那水洗后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找不到洗水板就用酒精洗 ,这个能找到吧?

网友:
尽可能的用无水酒精,不要用医用酒精.

网友:
如果买不到工业用的酒精就用松香水````

网友:
天那水都可以 不过他可以洗掉标签的字

网友:
最彻底的就是洗衣粉水长时间浸泡

然后充分晾干

网友:
清水泡洗衣粉也可以洗主板,主要是清洗之后干燥的处理问题

无水酒精也可以洗,天拿水也可以,洗板水是首选

网友:
以前是用酒精洗,但如果市温风干会有化白和结露现象,

网友:
用水是可以,但主要用于简单的电路板或过保的,如果在保的板卡暂时还是不使用这方法,

网友:
多的话建意用洗衣粉泡了后阴干~

网友:
楼上那头猪你吧你的新蓝笔记本 主板用洗衣粉洗 洗 看  !!!LZ你用五金店2.5一瓶的香焦水洗 洗 ,洗玩在  用酒精洗一下板子

孤帆远影 -30 请文明用语!

网友:
*脏话*~死胖子~我很认真的回答的~真的可以用洗衣粉水泡撒~不懂不要乱叫~

孤帆远影 -10 不提倡对骂

网友:
你当我们是白痴阿 有的主板是可以洗但是修不好了死马当活马医的  当试试看的心情去的  楼上的你修的是不是拿来就洗阿 那你去买个洗衣机以后放便点。在买个太子衣洗粉 有乌子用太子

孤帆远影 -30 请注意礼貌用语

网友:
有些很脏而且有不知原因的轻微短路的板,我也用洗衣粉洗过.
以前在厂里面干的时候,也经常水洗电路板.然后烘干就行了

板子并不是不能见水,而是通电的情况下不能见水

网友:
那种离厨房近的机子,里面就是油烟很重的,不用去油污的产品很难去除干净的

而洗板子也只有整个泡在水里是比较彻底的

切记要弄得干燥!

网友:
有些是不能洗,CPU风扇洗完不容易干,硬盘不能直接洗电路板的缝隙里面不容易干,带电池不能洗

网友:
恩~给扣分了~`伤心啊`~不好意思我骂人了不对~\
那姓何的小子是我同学~所以我随意了点不好意思~~
至于用洗衣粉水洗板是完全可行的~
如果你的板很脏~又很多的话~把电池拆了丢水里泡他半天~拿出来晾干就行了~
通电前一定要确认干了~
有些板子真的很脏~整个板都很脏用酒精很难洗的~

网友:
用洗洁精也可以,不过要把电池取下.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洗,加点清洗剂可以洗得很干净的,洗完后在烤箱烤两个小时就OK了,电池一定要取下来~

网友:
经常用洗涤精洗,洗过了,干净,最大的优点是成色明显变新,崭亮崭亮的,不少顾客说这板多新,几乎没用,特好卖。

网友:
是的,用洗衣粉洗,相当的好,洗出来的板特新。

网友:
其实不是所以的都能用水洗 这样的道理是谁都知道的  别分两路来争论问题!不过我感觉吧  如果要整板洗的话我感觉酒精还真不怎么样

网友:
直接用水洗也可以呀,但要多干几天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