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智能开关电源

楼主(2008-09-25):
今天修一台显示器,故障为图像有干扰。打开外壳发现电源被改过了,电源部分接了个小电路板,如图:

网友:
典型的3842电路,背面如图所示:

网友:
那开关管看到了吧,就2根线连着电路板,正极连原开关管D极,黑线接地,也好使,那行脉冲怎么办啊

网友:
要是出一种带光耦的这小电路板还行,我那飞利浦19纯平已经快把我折磨瘦了

网友:
对,还有一根线没接,我想恢复原电路,那个大水泥电阻应该是后加的

网友:
图像有干扰就是因为没有引入行逆程脉冲

网友:
我曾经也用那种模块代替过开关电路,我个还是强烈建议不要用那模块代替的,因图像有干扰,时间越长越严重,不过临时代替,来判断后极电路的好坏是可以的,也很方便的。

网友:
这种万能电源模块可以做为维修的辅助工具使用.用来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对单芯片飞利浦显示器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东东.实在修不出的电源也可以用这个模块来代用.只不过要给它加上一个同步电路.

网友:
别闲它是垃圾,能帮上我们判断故障就很好,我这就有个飞利浦没弄好,大家有试验的实例,发来参考一下,看看怎么改

网友:
这种万能电源模块可以做为维修的辅助工具使用.用来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只是负载能力用点小。有时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