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怪问题,有谁见过!

楼主(2008-09-25):
开机后20秒屏幕上出现:1800MHZ pentium4 CPU ,Exteral cache:512K installed。然后发出“嘟.嘟............嘟”的报警声,按ESC过20秒,报警声停止,再等30秒才能启动Windows 。
Windows

网友:
自检有问题吧,看看BIOS设置.

网友:
查下键盘。

网友:
恢复了BIOS 的初始值
还是不行。是不是硬件主板的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主板上的二级缓存芯片有问题吗
怎样屏蔽掉呀

网友:
键盘摘掉,试过吗

网友(2008-11-08):
键盘的某个键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是有连键.拆下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