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背景色是红色的,整体太暗

楼主(2008-09-25):
请问:一台05年的三星788显示器,DOS下背景是红色的,WINdows下整体亮度不够,开壳调高压线圈也不行,是那里的问题,还有修的必要吗?
Windows

网友:
看一下红枪的暗平衡电压是否跟另外两枪电压差别大...

网友:
商城维修的说是尾管上的集成块坏了,换一个要70元,显示器交了给100元。可信吗?还有一个三星794显示器有严重的重影,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