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请问怎样在DOS下刷新BIOS

楼主(2008-09-25):
小弟有急用,请师傅们速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
这里刷BIOS一般都是用编程器,有专用工具。在DOS上刷baidu.com搜一下,要是BIOS没坏,可亮机,在WINDOWS下也可以刷,如不能亮机,用热插拨法注意电压一样,还要加一些后缀字母,意思是强行刷。

网友:
谢谢啊
可以开机,在DOS下怎么刷可以权授一下吗

网友:
下在BIOS包
解压缩
里面一般有4个文件 ,至少也有2个文件 :*.exe     *.bin或*.rom

把2个文件复制到某个目录.然后进实DOS模式,进入刚才存BIOS文件的目录.
输入 *.exe  /?可以看到相应的参数.
如: *.exe /p /cc/cd /s/r  *.bin

如果压缩包里有*.bat
那你直接运行BAT文件即可.
多学习DOS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