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大哥们小的一直很期待刷一次BIOS 就那么一次就够了。。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刷 印象中是在网上下一个同型号主板的BIOS程序 然后放U盘 启动 运行刷BIOS的软件或者工具 。。。
  但是我看到有的主板BIOS设置里面已经有升级BIOS这个选项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请大哥们帮帮忙了

网友:
怎么没人发表意见.....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编程器!~ 没用过 U盘刷. 在说 原来的我们都是用 软区刷!~   还有 你可以 直接到官方网

网友:
在官方网上去下就有说明的!~ 教你怎么升级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