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A/A8代码

楼主(2008-09-25):
一块845主板!刚开始的时候过C1后就停机!CPU温度超高!
查出CPU风扇与CPU未接触!将故障解决后发现:主板检测卡过代码C1后就跳到AA(四位检测卡显示AAA8)
具说明书上讲是查显示部分!(没有集成显卡)只有AGP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这种故障如何检修!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啊!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
问题不够详细啊

我的建议是先把CPU,内存的供电查一遍,看到底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