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一下我测试灯管的工具,发现别人的太烦了

楼主(2008-09-25):
我看到有人接了什么开关,什么驱动板什么的,
不用这么麻烦的,
通用高压条相信大家多的是,单灯,双灯,四灯,
通用高压条的工作原理大家都明白吧,12V GND 再加一个3.3V~5V的触发信号,
通用板的直流头找一个, 有四根线,2个12V 2个GND ,再找一个7805 5V的线性稳压器,接上,
接下来不用我讲了吧?
就这么简单,测试灯管的时候你插上12V供电就行了,
要单灯就单灯,双灯就双灯。
信号

网友:
更简单的,电源无须制作,拆机的AT电源(586以前用的)即可,为保证电源工作可在5V,12V接假负载(电源风扇,坏硬盘...皆可)

网友:
楼上的,弄个电源个头就大很多了,搞维修的12V电源一定是随处可见,随手就可以拿一个,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才是最完美的,

网友:
我也一直是用AT的电源,上面12V 5V都是现成的什么也不用改,多方便啊!还可以用来测试维修光驱和驱动板做电源方便实用还便宜!

网友:
老AT电源还真不好找,谁有我用ATX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用ATX也是一样的你就是得多用一根导线把绿线和黑线连起来就可以了!你要换的话还不够运费!

网友:
楼主说的极是,这个办法个人觉的实用点,DIY很有成就感哦

网友:
汗,不用那么麻烦的,ON/OFF信号,也可以直接用12V的,短时间是没问题的,反正试灯管吗

网友:
我用的ATX电源。加了个小板,可以控制开关,也可以随时取3.3 5 12 及组合电压。很方便。
不过楼主的方法,上门的时候用这个测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呵呵什么方法都有呀.觉得用atx电源方便一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这么复杂吗。买一个能输出12V和5V的适配器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照你这么说还不用买了,直接搞个ATX电源接个12V和5V出来还简单一点了

网友:
简单实用思路不错做一个专试灯管!
简单实用思路不错做一个专试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