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故障

楼主(2008-09-25):
板的型号为p4p800s-x,测试过电源无短路,开机cpu风扇会转,测试卡插在四个pci槽上都无任何显示,测试卡上的-12v、12v、5v、3.3v灯都会亮,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我下一步要往哪个方向测试,谢谢。

网友:
如果板子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还是不工作的话,考虑考是不是座空焊或是北桥空焊~~

网友:
发现新的故障点,电源20针插座中power-good对地断路!接下来如何办,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power-good对地断路的地方找出来

网友: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pG短路很好办,说明3.3V待机电有问题,pg主要通IO,南桥,用排除法,先去掉IO,然后打PG对地值,顺便给大家介绍个看A片的工具,用过还不错,这里面可以下载: http://1122409.ta365.info 免费的

网友:
板子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还是不工作焊的话,考虑是不是座空焊或是北桥空

网友:
PG短路很多时候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PG短路也有可能是IO啊.....

网友:
不是短路啦,是断开的,没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