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主芯片难拆。

楼主(2008-09-25):
昨天用852D+吹一迈拓硬盘主芯片,温度350,风力6级,先吹板背,后吹正面四边引脚,转圈吹的。吹一分钟也吹不下哦!感觉芯片是纹丝不动!(两个板子都是自家的,纯粹是练习,没有心里压力)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附图

结论:可以拆下。调高温度与风力就可以了

网友:
拆主芯片不是个好办法,找个主芯片好的板子,把小的芯片搬过去。

换个思路就是出路!!!!

网友:
焊工问题。这种引脚的你都搞不定,看来要多多联系了

网友:
风力6级......你想把芯片吹飞啊。。。2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张老,我是想顺便练习一下焊接。

网友:
拆完还有焊接,换个思路,成功的可能就会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上的元件就这个还没搞定啊,其它拆焊都练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换板,(从效益上来说,这样可以的)甚至是换盘。
但这不算是芯片级的维修吧。
单一换主芯片应该比换其他的小元件要快些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2块板子用那一块当料板的问题了,反正没有能买到的主芯片,只有料板上的。

网友:
张老:请问给电机供电的八脚双MOS管,S2脚是不是接地的呢?
就象主板上给CPU供电的上下场管,下管S脚也是接地的。
你经常去国外的网站,能不能搞几份硬盘电路的图纸回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风枪开到最大8级,风力都不大,你以为是台风啊

网友:
外国人不给图纸的。硬盘产业是个严格保密的产业,所有与技术有关的雇员都要签保密合同的。

网友:
哦,这样啊!难怪没有国产的。
硬盘维修的顶尖高手,估计是黑客吧?或者经常去国外的网站偷学。
比如拖焊、堆焊等等,我就是去国外网站看视频看会的。

网友:
还是LZ有耐心呀,我到现在从来还没有想过去吹主芯片呢,最多就去换个驱动什么的,不行就换板老,这样多浪费时间啊。

网友:
焊接技术不保密,硬盘电路和固件,BIOS代码是保密的。所有硬盘维修软件的开发者只能依靠反编译,依靠破解来开发。硬盘厂商开发的东西都限制了功能。其中IBM软件限制最少。

象PC3000等都是通过逆向工程和实践开发出来的。同时开发者也做了严格的保密工作,所以会有象ACE强盗这样的再破解者。同时他们也加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试验而已,难道主芯片真的难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非常谢谢张老的回复,您的帖子总让人受益非浅啊!!
是啊,保密是应该的!开发者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总不会给大家免费用吧。
这样,开发者也没了动力。

网友:
那个芯片是很好拆的,如果你修主板,就用你拆场管的风力和温度,一下就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谢谢了。

网友:
换个板得了,板也要不了几个子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对芯片直吹,想必IC下还有几个接地或是固定用的焊点.

网友:
这个IC拆除时,可能四周的脚有些没吹到.所以拆不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jlhdcwl
看过你很多帖子,您是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
还没拆过主芯片,受教了。
张老提及的破解,怪不得 修硬盘比修主板难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风力太大,影响了温度。。。。。。。

网友:
这个芯片,我经常焊,小KISS

网友:
拆简单一把风抢就搞定了,但得有耐心小风均匀加热,可焊嘛就考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