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A-8I845GV 不通电(最新进展……)

楼主(2008-09-25):
技嘉主板 GA-8I845GV 不通电,现象为一接PW-ON电源插针,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上一小的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掉,再点PW-ON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开机电路短路了,还是IO有问题?该如何下手(请详细说明,本人是莱鸟一个^_^)。谢谢

还是没修好,MOS管拆了,电源IC拆了,给CPU供电的电解电容拆了,内存供电管拆了,就剩桥和IO了,还是没好,继续研究中……

网友:
这种情况查CPU供电电路吧,一般都是那里短路
还有COMS跳线有没有跳错
IO比较少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检查CPU供电处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还是没修好,MOS管拆了,电源IC拆了,给CPU供电的电解电容拆了,现象还是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请问还要查哪里呀?

网友:
内存供电出问题了,这款大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是CPU供电部分出的问题,北桥有的也会受牵连,导致短路或者管子聚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PU供电部分出的问题,北桥有的也会受牵连,导致短路或者管子聚热。

因为是一通电马上就保护了,所以MOS管没感觉到热,如果是北桥坏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也有
还有一种可能,USB口短路,看看USB口的针脚有没有坏

网友B:
把南桥上边的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南桥上边的MOS管换掉试试

这个没用,这个虽然是这款板的通病,但这个坏还可以加电呀,现在是不加电

网友(2008-11-07):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用,这个虽然是这款板的通病,但这个坏还可以加电呀,现在是不加电

不能加电的话,应该检查供电电路部分的问题吧!
我这里有块主板也是没有通电,也在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同意五楼的意见,遇见过,换了管子就好了,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不要拆了

通电及断电主要还是排查供电

打一下各部分阻值,实在不行就强上电测量一下吧

网友:
你想查是哪路电压短路了,然后根据该电压的用途分析可能短路在哪,你既然是想学,哪就跑线路罗,

网友:
我现在就有好几块这样的主板,如何修呢

网友:
晕啊,这是该板的一个通病啊,该板VCORE没有出来就会上电掉电,肯定是PWM的EN信号没有出来,可以查出来是R319和R321这两个分压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