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出U盘里的数据

楼主(2008-09-25):
我有一个U盘,提示插入磁盘,我要里面的数据,但听说不可以量产的,量产后数据是不是就没了?确定硬件没有问题!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知道的告诉一下,本人对U盘这方面不熟.

网友:
要数据不能量产,可以拆下存储芯片装到好的U盘上,或者用编程器读出来再想办法用软件导出文件。

不熟,没有哪个技术就只有出钱让有能力的去解决了。

网友:
楼主把U盘拆开,先补一遍闪存,看看可以打开不,先解决硬件问题,然后在修复软件问题,看看是什么方案的U盘,然后找到对应的量产软件,不低格,量产试试。

网友:
还是先把U盘拆开,先补一遍闪存,许多都是虚焊引起的,补焊一便就好了,但在补焊时要特别注意防静电,另外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二楼的张工“用软件导出文件”中的软件能上传一个,真的很需要!

网友:
要数据先要排除硬件问题,补F,补主控,换个一样的板,主控坏的可能也有,软件有的需要用WINHEX 看看能不能打开,能打开的话很多用WINHEX就能搞定,打不开提示错误的话,可能程序坏了或F的坏块太多,找个工具量产一下(不选低格).然后用软件找..此种方法有风险,有可能做出来的数据有很多破坏的,有好的能打开,运气不好的话打不开的就费了....

网友:
告诉你一绝招

  不妨在DOS下用GHOST制成一个包,然后还原到一个好盘分区上

硬盘的同类问题,我都把数据救出来了哈
真TMD的爽!

网友:
买个U盘半成品 把上面的闪存拆下后焊上去...!!

网友:
说的好,牛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想请教一下,u盘中的闪存还有程序吗,怎么往里写程序啊
谢谢